请问一般的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2010-07-11):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压范围”
这是指差模电压还是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B:
没有那么简单吧

楼主:
比喻说TL082,
我在其反向端加一个反馈电压,同向端加一个给定电压,我想
将这两个电压误差放大,做一个PI调节器,所以想请教一下
这两个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A:
“我在其反向端加一个反馈电压”
你那个反馈电压从哪里来的?

楼主:
反馈电压是主电路副边输出经过分压之后引回来的,
我想用082做一个比例积分调节器

网友C:
如果运放是闭环负反馈的话,正输入端与负输入端电压相同,都不能超过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对于082来说就是+-15V供电的话是+-11V

网友D:
同相输入的话存在共模电压,保证共模电压不超过芯片的最大共模电压就行了。反相输入时差模较小。以上是在存在负反馈前提下。运放最大输出一般低于供电电压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