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一路CAN带30路子站怎么挂接

楼主(2010-07-11):
一路CAN带30路子站怎么挂接
求推荐CAN好书

网友A:
用网络出来,然后再用HUB接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博世手册

网友B:
不知道这个CAN的位计算,比如1s能传输多少帧数据之类的怎么算啊!

网友C:
就直接挂节点 接上就行了

网友D:
同485一样,总线结构。

网友A:
主站伸出两根线  一根接所有子站的kairu  一个接所有子站的开出?不明白

网友E(2011-01-03):
采用总线型接法,二最远端跨接120电阻,现场调试要再次匹配,与线路长短,终端个数有关系,最好用双绞屏蔽线

网友F:
看贴的飘过。。。。

网友B:
CANH 接CANH   CANL接CANL, 串联接下来,隔离地接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