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更换某个原件 如何更新PCB

楼主(2010-07-11):
我的板子是4层板,PCB已经画好,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现用的液晶需要更换,新的液晶外形尺寸稍大,需要重新画其固定孔,而且某一管脚的接法与原来的液晶不同,其他的基本不需要改动,请问各位高手需要完全重新画PCB吗?怎样更新PCB?还有2层板与4层板的绘制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我第一次正式画板,比较白痴:L

网友A:
在看看ECO部分

楼主:
什么意思呀

网友B:
直接在原理图改好,然后update到PCB,就OK了

网友C:
UPDATE
引用 网友D:

正解!!!

网友E(2013-02-19):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E:
知道了,直接UPDATA,其他的是不会动的

网友F:
直接改封装形式吧

网友G:
改原理图,更新PCB,也可以直接改PCB

网友H(2013-05-02):
改原理图,换封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