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TKStudio支持结构体成员自动提示吗?

楼主(2010-07-11):
今天,试了下,好像不行。。。
是不是目前还不支持?

网友A:
自测试就是设置工作模式寄存器MOD为OX04,发送命令采用CMR=0x10,要接上终端电阻

网友B:
bit T=0; sbit LED_RED = P1^1; sbit LED_GRE = P1^0; void InitCan() { P2_7 = 0; EA = 0; IT0=0; SJAIntEn=0; P1_6 = 0; do { ModeControlReg = 0x01; Delayms(500); }while((ModeControlReg & 0x01)==0); ClockDivideReg=0x88;//选择模式,关闭时钟输出 InterruptEnReg=0x03;//开中断 AcceptCode0Reg=0xa5; AcceptCode1Reg=0x20; AcceptCode2Reg=0x00; AcceptCode3Reg=0x00; AccepMask0Reg=0xff; AccepMask1Reg=0xff; AccepMask2Reg=0xff; AccepMask3Reg=0xff; /* BusTiming0Reg =0x03; BusTiming1Reg =0xff; OutControlReg =0xaa; RxBufstartAdr = 0; TxErrCountReg = 0; ErrCodeCapReg = 0; */ do { ModeControlReg = 0x0c; }while((ModeControlReg&0x04) != 0x04); SJAIntEn=1; EA = 1; } void Ext0_ISR (void) interrupt 0 { T=1; SendSBUF(InterruptReg); return;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1; InitComm(); InitTimer(); P2_7 = 0; P1_6 = 1; Delayms(500); InitCan(); i1=StatusReg; SendSBUF(i1); Delayms(5000); i1=StatusReg; SendSBUF(i1); TxFramInFo = 0x08; /*SFF(data) DLC8 */ TxBuffer1 = 0xA5; /*标识符1 A5 1010 0101 */ TxBuffer2 = 0x20; /*标识符2 20 0010 0000 */ TxBuffer3 = 0x51; /*data1 =51 */ TxBuffer4 = 0x52; TxBuffer5 = 0x53; TxBuffer6 = 0x54; TxBuffer7 = 0x55; TxBuffer8 = 0x56; TxBuffer9 = 0x57; TxBuffer10 = 0x58; /*data8 =58 */ /*启动发送 */ CommandReg =0x10; /*置位发送请求位*/ i1=StatusReg; SendSBUF(i1); Delayms(5); i1=StatusReg; SendSBUF(i1); while(1) { if(T) LED_GRE=~LED_GRE; LED_RED = ~LED_RED; Delayms(5000); } } 输出为3C 3C 98 30 十六进制没有中断 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晕。。。太有意思了。。:funk:

网友C:
TKStudio是支持结构体成员自动提示的,请问您的结构是怎么定义和引用的呢?

楼主: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好像不同行。
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stime
{
un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char        min;

}stime;
stime tt;
main()
{

tt.sec=55;
tt.min=22;
while(1);

}

楼主:
写tt.。。。。。好像不会自动弹出成员。。。

楼主:
版本是TKStudio V3.3.1

网友D:
俺没试过不加评说,但就聪明的Keil而言,只对tt的成员写而未读,可能全被优化了

网友C:
目前对typedef的解析还不够强,所以typedef定义的结构体目前不支持智能感知。您可以先这样写:
struct stime
{
un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char        min;
};
struct stime tt;
main()
{
tt.sec=55;
tt.min=22;
while(1);
}

网友C:
TKStudio对智能感知已作了相应的改进,对以下几种结构体成员提示都进行了支持,该功能将在下一个版本更新,请关注!

改进后的版本在以下几种定义中,对xx,yy,zz引用时都会有成员提示。
1.
struct stime
{
un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char        min;
};

stime xx;
struct stime yy;

2.
typedef struct stime
{
un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char        min;
}TIME;

TIME zz;

网友C:
非常感谢各位对TKStudio的关注和热心反馈!有你们的支持,TKStudio一定会越做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