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CPU接老5V器件有问题吗?

楼主(2010-07-11):
比如接TLC5615.电源还用5V,但CS  DIN  SCLK接3.3VCPU IO口,能正常吗?用过的说下,看说明书好像可以,有前辈用过的请指教。

网友A:
可用TI的74LVC4245转换芯片。实现3.3V与5V相互转换的。

网友B:
简单的用电阻分压
或者芯片本身就支持5v输入 查看手册核实下

网友C: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所说的引脚都是芯片的输入引脚,如果是有输出那要看单片机的IO是否可以兼容5V了。
如果设计要求严谨可以用类似2数的芯片转换一下。

网友D:
直接连接,绝对没问题,TLC5615的输入为TTL电平,而不是CMOS电平,高电平输入电压要求>=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