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驱动几十瓦的小电机,想听听各位意见

楼主(2010-07-11):
想用181光耦接单片机,双向可控硅,四个二极管,光耦181,可以不?谢谢各位!!

楼主:
TYW大叔必是行家,这个我用得很少,请介绍点好型号,嘿嘿

网友A:
若是全导通,仅作开关用,那就随便玩玩,
若作调速用,根据电机特性,参考一下别人的方法吧

〓◆ 晶闸管,可控硅专辑 14册 131M ◆〓

网友B:
没用过,不太清楚

楼主:
多谢大叔,仅仅是开关,原来用继电器,插件加工质量不好,想改成贴片的成品率好高一点,呵呵,有好的推荐不?谢谢侬啊,爷叔!

网友C:
用这些器件实现楼主需要的功能没问题。

楼主:
直接用MOC3041能干不?

网友D:
“直接用MOC3041能干不?”
MOC3041才能承受多大电流?你的电机需要多大电流?
而且电机启动时电流相当大,数倍于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网友E:
可以看出你的电机是交流单相电机。
仅作开关用:光耦接单片机,双向可控硅,四个二极管,光耦MOC3041
调速有点麻烦:上述电路还要加上速度检测回路。

楼主:
不用调速,仅仅开关 220V的小电机,几十瓦

网友F:
不用调速,仅仅开关 220V的小电机,几十瓦
引用 楼主:

那直接用MOC3041-MOC3061吧!

楼主:
谢谢,需要加RC吸收吗?

网友F:
小电机是交流负载,需外加RC阻容吸收网络,电阻取51-100欧/1W,电容取103-104n/400V以上(或AC2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