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菜鸟跪求电源自保自毁电路

楼主:
菜农的模拟电路水平太臭,但有胡思乱想之本能,请各位模拟大侠屈尊移驾~~~

由于未来之需要,菜农要求系统电源必须具备自保自毁功能,图如下,不知可否实现???

跪谢各位大佬了~~~

楼主(2010-07-11):
晕,21ic不能上传图片

俺用Vista,像21IC这种网站

用添加附件,提示上传类型错误

用批量上传,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网友A:
硬件电路抄起来很容易,这种自毁电路无什么意义,不如搞个逻辑炸*效果好:lol。

网友B:
帮大叔顶下 果然是非典做法 这样子都能画图
只是参数也没有标 而且r4是保险丝还是电阻?

网友C:
看似可行,但R2/R1不宜大于2.5, D3和D4用意不详。

网友B:
我猜 d3用于反接保护 d4不明

网友C:
反接保护应在5V输入端,这里把3.3V抬高到4V输出,然后再降回3.3V,有意思。
解铃还需系铃人

楼主:
帮大叔顶下 果然是非典做法 这样子都能画图
只是参数也没有标 而且r4是保险丝还是电阻?
引用 网友B:

哈哈~~~俺从不画图。
R4是电阻。

参数待实验而定,先讨论其可行性

楼主:
我猜 d3用于反接保护 d4不明
引用 网友B:

d3用于反接保护只是其一,其二是想抬高电位,其三是降低了6219的输入电压
D4其一是减低实际输出电压,其二是阻断后面的法拉电容上的电流倒灌,
为系统掉电后一小段时间提供电能,用于存储EEPRM等和维持电压。

如此一升(D3)和一将(D4)正好使实际输出为3.3V

楼主:
反接保护应在5V输入端,这里把3.3V抬高到4V输出,然后再降回3.3V,有意思。
解铃还需系铃人
引用 网友C:

不要D3,D4会影响VCC的实际输出,即降压。
故用D3"升压"和电源反接保护

楼主:
俺是模拟菜鸟,继续倾听大家的审问~~~

网友C:
如此一升(D3)和一将(D4)正好使实际输出为3.3V 不太稳定,受负载影响大。直接输出才能最大限度的稳压。

网友D:
不知该电路的目的是什么?
直觉来看,太复杂,不太可行。

楼主:
俺就是等待二斑竹的出现…继续等待testcode现身地球的另一侧!

楼主:
该电路将用于远程控制的电源部分。

要求低功耗无人值守和系统内部某些芯片出现“闩扣”现象时的应对处理。

基本有:
上电、自保、自毁、复活这四大功能。

其中自毁是最深度的休眠,复活是自毁后外部信号的唤醒。

网友E:
大叔,电路太复杂了,直接控制EN脚就可以了吧?还要求自锁么?
EN加上拉,默认能工作就行了。

楼主:
这将是未来…

网友F:
自保,自毁?

网友G:
自毁?自己毁灭自己啊

网友H:
我还以为像远程炸*那样,可以炸机呢,O(∩_∩)O~

网友I:
关注未来电路

网友:
关注,同我现在用的电路很像,暂时没发现有什么区别,不过电路比我的要复杂不少,主要就是单片机可以自己关断自己的电源,而且在外部触发的情况下又可以打开自己的电源。

网友:
这个电路在有些地方用着的确很方便。

网友J:
真是财人

网友K:
哈哈~~~俺从不画图。
R4是电阻。

参数待实验而定,先讨论其可行性
引用 楼主:

关注

网友L:
好  设计的好!  一看就是高人啊!

不过反正我是一点不懂 !

网友M:
帮大叔顶下~~~

网友N:
看着这图我想吐。。。。。。。。。。

网友O:
整理后的图

网友D:
上图粗看一下,提些看法:
1、这两个MOS管只是做微电流的开关,无需动用到SI2301/SI2302这一级别的管子。用2N7002/TP0610就可以了。当然,它们的封装是一样的。
2、RXD的脉冲短的话,经过C1/RS2滤波,给QS1的信号将是不满幅、畸形的,会导致EN信号不规范。
3、LDO输出给4007,将是LDO的稳压功效荡然无存。不知道这个管子目的是什么?要考虑用其他的方法来实现。Dp4在此处的作用也难以理解。
4、对低功耗电路,LDO的静态电流是不可忽略的。要实现真正的掉电,应该用MOS管关闭整机电流,而不是控制LDO的EN端。

网友C:
LS,EN端关闭,LDO漏电流仅1uA,跟MOS管漏电流相当了。

楼主:
首先感谢MCUISP老朋友参与菜农的技术讨论,其次感谢司南画图的辛苦~~~

1、这两个MOS管只是做微电流的开关,无需动用到SI2301/SI2302这一级别的管子。用2N7002/TP0610就可以了。当然,它们的封装是一样的。
2、RXD的脉冲短的话,经过C1/RS2滤波,给QS1的信号将是不满幅、畸形的,会导致EN信号不规范。
3、LDO输出给4007,将是LDO的稳压功效荡然无存。不知道这个管子目的是什么?要考虑用其他的方法来实现。Dp4在此处的作用也难以理解。
4、对低功耗电路,LDO的静态电流是不可忽略的。要实现真正的掉电,应该用MOS管关闭整机电流,而不是控制LDO的EN端。

首先接受意见4,将33楼图改为35楼图,这样117芯片通用好采购。
实际两个图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即控制 LDO的通断,不同的是33楼图可以用普通的三极管控制EN,35楼的PMOS要承受“大电流”。
意见1是功率合适的选择问题,这个不算问题。

焦点在3和2,实际建议2的想象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自保电路迫使NMOS导通,RXD信号被钳位。

故实际的问题只有建议3了。

3、LDO输出给4007,将是LDO的稳压功效荡然无存。不知道这个管子目的是什么?要考虑用其他的方法来实现。Dp4在此处的作用也难以理解。

实际这个设计是忧虑法拉电容的充电电压的高低问题:
法拉电容高时,自然掉电保护时间长,反之时间短,再考虑必须阻断法拉电容对外围电路不必要的放电,故必须用二极管的单性阻止放电。
为保持充电的高压,故必须太高LDO的输出,故用DP3抬高输出电压,而DP2则用于减低实际输出电压。即输出为3.3V。

这种抬高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手法在线性稳压器中很常用。
至于1117能否实现以上目的要看试验而定,试验失败可将DP3短路,不过法拉电容的电压将会减小,维持时间将大大降低。

再次感谢各位参与。

网友P:
这事,你得发到模拟/电源板块,找大蚂蚁。大叔发错地方啦。

楼主:
晕~~~按发了N处

网友P:
我才晕那,大叔这是没睡觉还是早起床啊。

网友D:
改了下图。
给法拉电容充电,二极管换成1N5819管,压降很小了(<200mV)。不用抬高LDO输出,电路简洁一些。如果计较这个小压降,可用MOSFET TP0610搭个防反电路。
这个法拉电容是给啥供电?接个LED在上面,很浪费电。另外法拉电容自漏电流不小,想长时间低电流供电是很难的。
Rs5这个自锁回路,可能会导致无法“自毁”,因为单片机的低电压复位点比这个回路工作电压会更高。单片机在完全自毁前就复位了。

另外建议去掉“跪求”,呵呵。估计吓得不少前辈不敢来回帖。

楼主:
哈哈~~~50岁的人有谁敢“网络跪求”???估计就俺这个“不要脸”的了~~~
谢谢彭大侠的建议。
实际本不计较这点压差,俺是“心血来潮”搞平衡。这实际是一种应用。

跪求小司南去掉DP3,将DP2改为1N5819。实际俺准备网上再跪求肖特基二极管的~~~
将LEDp1移到LDO的输出上

跪习惯了,很开心~~~老站着腰痛~~~

网友P:
大叔,一声招呼,小弟们哪敢不听号令。

网友O:
改了下图。
给法拉电容充电,二极管换成1N5819管,压降很小了(
引用 网友D:

这个

那个MCU复位的时间主要看两个大电容的放电时间吧.
把Cs1 调小点, Cp4调大点就行吧

网友Q:
有点眼熟:

网友O:
直接用FDC6331L也行啊....

网友O:
我又仔细查了查datasheet.

这个串入的二极管. 将极大的造成输出电压的不稳定.

即使是1N5819, 其在1A的时候压降是600mV!

网友R:
若实在是怕输出电容上的电反灌回去就再加个P MOSFET 吧。

楼主:
有点眼熟:
引用 网友Q:

TestCode让俺想死你了~~~半夜发帖---难得!!!

谢谢这个电路。那个Uart转I2C电路再传一次,N年前我们讨论的。

俺的QQ改了,QQ:1270688699  你的俺丢了~~~和俺聊天~~~

谢谢!!!

网友Q:
惭愧,您最后的修改图还没有找到,我再找找看。附上原图:

网友S:
是这个意思不?

楼主:
好像50楼的有些问题。

楼主:
TestCode的49楼:

可恨的21ic把我们讨论的帖子全丢了~~~

TestCode:
俺真的好想你!
俺的QQ现在变为永久性的,以前总觉得是小孩玩的。

这次你的网站www.hotpower.org俺将进行大动作,请协助为盼。

俺卧倒了半年,你失踪了250天~~~

俺现在QQ将20小时在线,这我们总有“见面”之时了吧~~~

有时间回国时,有机会我们聚聚~~~

真想唱支歌:“真的好想你”~~~

QQ:1270688699

邮箱也转移到hotpower@163.com  和你的在一个“盘”中。
这样网盘传文件将“零耗时”。

楼主:
QQ或163内想和您探讨俺的互联理念和它的实际实现方法,特别是加密方法。

我想你的园丁站长应该快轻松了吧~~~

网友Q:
真想唱支歌:“真的好想你”~~~

以前的QQ号码都不知去哪里了,回家再注册一个~~~

楼主:
俺现在20小时在线,你最多躲过四小时…园丁做的辛苦吧,考虑加入菜农游击队???我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俺等您250天…

网友T:
建议hotpower发贴前先像写书一样在前面搞个定义列表,把自己创造的名词先解释一下,然后再行文……
否则别人无法辨认你天马行空的轨迹……:lol

楼主:
名词解释:打土豪分田地

打土豪:
打乃暴力也,土豪乃权贵也

分田地
分乃掠夺也,田地乃知识也

网友D:
我又仔细查了查datasheet.

这个串入的二极管. 将极大的造成输出电压的不稳定.

即使是1N5819, 其在1A的时候压降是600mV!
引用 网友O:

给法拉电容充电,1A的时候很少。后期电流都绢流了。
安全起见,法拉电容充电处,最好串个限流电阻。

楼主:
欢迎mcuisp和菜农QQ
哈哈~~~ 真想唱支歌:

网友U:
没那个水平就别设计这个电路了,很复杂的

网友V:
大叔玩起低功耗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