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ADC求救

楼主(2010-07-11):
本人做了一个医疗仪器的项目,用STM32 ADC时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用的是64引脚的芯片,基准源采用VDDA,对一个固定电压连续采样并通过一条曲线显示出来,开始基本是一条直线,但是用仿真器暂停后再继续运行,则立刻有跳变,并且不能恢复的原先才采样值,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A:
用仿真器有时候会改变芯片的一些状态,碰到这种情况最好脱离仿真器,一直让芯片全速运行看看情况是否正常。
另外,可以考虑重新对ADC进行校准、并重新初始化,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B:
电路图呢?

楼主:
这是零点的图,采样值在1851上下,每个格为2.5LSB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3XC)I_(685_LF6K)VB%7B[70.jpg
这是超过零点的图,采样值大约1853上下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WBJ)KB7N%7B$@R%25S5[%7D6)LN20.jpg
这是低于零点的采样图,采样值大约在1847上下

楼主:
图片怎么传不上去啊

网友C:
程序烧写进芯片后再运行是否正常

楼主:
程序烧进芯片后,上电运行后再断电,重新上电运行,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又实验了一下将VSSA地线接上采样,输出结果有时候全为0,有时候在1伤心跳动,有时候在2上下跳动,接到VDDA上采样,有时候输出全为4095,有时在4094上下跳动,有时候在4093上下跳动,并且一直运行的时候,会维持在一个固定值,比如4094上下跳动时,长时间也不会跑到4093上下跳动,除非重新上电或用仿真器暂停后重新运行,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D:
先把你的电路图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A:
程序烧进芯片后,上电运行后再断电,重新上电运行,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又实验了一下将VSSA地线接上采样,输出结果有时候全为0,有时候在1伤心跳动,有时候在2上下跳动,接到VDDA上采样,有时候输出全为4095,有 ...
引用 楼主:

脱离仿真器,这样直接运行的结果看上去比较正常。

楼主:
脱离仿真器运行,重复上电也是同样结果的,不知道谁遇到过?着急死了

网友B:
你的电路图呢?

楼主: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_KBR1)]7KC[%7BH9$4Y%7D(@1KX.jpg
我看这个英文数据手册最大误差±2LSB,是不是与这个有关呢,这样岂不是11位AD了

网友B:
你见过零误差的11位AD器件吗?

楼主:
香版主幽默了,我的测试结果是STM32的AD每次上电或每次运行的重复性会产生一个±2LSB到±3LSB的偏移误差,哪位有实验板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有这个问题哦。(需要连续采样并用曲线显示出来)

网友B:
你能确认你的基准电压是稳定的吗?如果没有稳定的基准,怎么能够有稳定的测量结果?

网友E:
把原理图和现象抓上来看看,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问题。光说怎么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F:
和软件没关系,和STM32没关系,看你硬件。鉴定完毕

楼主:
谁要是有板子可以试一下嘛,不要光搞理论不搞实际,电路图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附件添加不上去,显示非法的图像格式,我用的是 .jp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