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菜鸟跪求电源自保自毁电路

楼主(2010-07-11):
菜农的模拟电路水平太臭,但有胡思乱想之本能,请各位模拟大侠屈尊移驾~~~

由于未来之需要,菜农要求系统电源必须具备自保自毁功能,图如下,不知可否实现???

跪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晕啊,大佬也兴跪了。

网友A:
我认为RST、RXD接R4处更好(得反相)

网友B:
跪风不可长:lol

楼主:
接R4会影响IO的控制

网友C:
上电瞬间,PMOS会导通,LDO开启,IO保持为高,C3电压过门限后NMOS将导通,期间要求C1电位足够维持PMOS导通,NMOS导通后C1/PMOS栅极电位由R1、R2分压决定,合适的话,PMOS会维持导通从而使能LDO。IO为低后,NMOS截止,C1电位将继续上升直至使PMOS截止关断LDO,RST或RXD为低时会延时重新开启LDO。该电路要注意的是,IO为低关断LDO后,MCU的VCC下降,如果MCU带片内电压监控复位,那么MCU会复位,IO将为高,如果C3、R4的延时不足,NMOS将导通,进而LDO开启,系统重启了一下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楼主企图如何自保、自毁?

楼主:
到底是高人~~~拍手看世界杯~~~~~~~~~~~~~~~~~~~~~

俺预测荷兰。

网友D:
这个电路真的能重启吗?

作用应该是检测到bug就从起把.

我认为应该串口从起, 因为MCU掉电检测复位这个, io的输出不确定啊.
我感觉应该用串口信号复位电路. 仅用io, 只能关死电路, 不能启动电路, 这样的话, 检测到bug还不如做别的处理!!!

楼主:
等待法拉电容的出场~~~保护IO的思路的到来

网友E:
何谓自保?
何谓自毁?
啥,啥,啥,这都是啥?

网友F:
一个系统做好不容易,做坏还不简单……
高压输入-->电源模块-->低压电路
|                               |      |
-->继电器---------------->      |
         |                             |
         -<-----------------------|
用一个I/O控制一个继电器,将高压线路直接引入低压板……
楼主位那个图没有用,任何一个“工程师”都有能力知道你的板子用什么电源供电,然后切掉你的电源电路,飞一个5V或者其它电压进去……

网友G:
哈O哈哦

网友H:
弄个D触发器

网友A:
何谓自保?
何谓自毁?
啥,啥,啥,这都是啥?
引用 网友E:

这是语文问题,就是水塔抽水控制开关电路一样的东西。

网友A:
弄个D触发器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RS触发器。

网友I:
7# chunyang chungang大哥,有个疑问。PMOS导通的条件不是VG〈 VS吗?上电瞬间,VS接地,VG接近于VCC,导通条件不满足啊。

网友J:
为什么还要自毁,你到底想干什么!!

网友K:
7# chunyang  chungang大哥,有个疑问。PMOS导通的条件不是VG〈 VS吗?上电瞬间,VS接地,VG接近于VCC,导通条件不满足啊。
引用 网友I:

VS接的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