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菜鸟跪求电源自保自毁电路

楼主(2010-07-11):
菜农的模拟电路水平太臭,但有胡思乱想之本能,请各位模拟大侠屈尊移驾~~~

由于未来之需要,菜农要求系统电源必须具备自保自毁功能,图如下,不知可否实现???

跪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是保护性的自毁吗?用个保险丝就可以了.如果是为了知识产权,似乎没那必要吧?用加密性好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楼主:
是保护性的自毁吗?用个保险丝就可以了.如果是为了知识产权,似乎没那必要吧?用加密性好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为了对付: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source=hp&q=%E9%97%A9%E6%89%A3%E6%95%88%E5%BA%94&btnG=Google+%E6%90%9C%E7%B4%A2&aq=f&aqi=&aql=&oq=&gs_rfai

网友B:
“闩扣效应”在Google的第一条居然是chunyang的blog。Google不错。

这个东西,好像直接用芯片的EN端实现比较好,电路可能比较简单。
待我查查这个芯片的资料先。

网友B:
老Hot啊,这个芯片datasheetcatalog居然查不到。

网友C:
串个合适规格的自恢复保险,就能很好保护了。

网友B:
多谢8楼yc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