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菜鸟跪求电源自保自毁电路

楼主(2010-07-11):
菜农的模拟电路水平太臭,但有胡思乱想之本能,请各位模拟大侠屈尊移驾~~~

由于未来之需要,菜农要求系统电源必须具备自保自毁功能,图如下,不知可否实现???

跪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这图画得够雷人的。。。
不知如何自保和自毁?既然自毁就不能活复活的。
D3,D4破坏了电源的负载调整率。

楼主:
哈哈~~~,D3D4是俺出的馊主意~~~

网友B:
学习学习,能否详细些?

网友C(2010-08-11):
画的有点像漫画

还是很想学习下到底是什么回事?

网友D:
确实不明白是怎么毁的····

网友E(2010-11-10):
这帖子 看不懂

网友F: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电路很变态
1初始加电
c1电压为0,q1通,en高电平,电源工作,c3充电,c3充满c1没有充满(调试关键点),q2通,q1保持通,整个电源稳定工作
2关闭
io到地,q2关闭,q1关闭,en低电平,电源不工作
3恢复
d1d2到地,q1通,en高电平,电源工作,c3充电,c3充满c1没有充满(调试关键点),q2通,q1保持通,整个电源稳定工作
调试关键点,r1r2r3
4自毁
想办法把c1搞了,那就下辈子也不会工作了

网友F:
我对这个电源芯片不熟
建议d3并一个电阻,我怕芯片要反向电流
q2换成三极管,我怕开启电压不够

网友G:
楼上,这是LDO,不会有反向电流的。

不过D3电流很小的,所以输出会偏低,没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