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电压为何总有几个MV的跳动?

楼主(2010-07-11):
PWM输出电压为何总有几个MV的跳动?这是么原因呢?

网友A:
PWM实现DA?

网友A:
如果是实现DA功能,那么由于电路的非线性,跳动是应该的

楼主:
我输出一固定占空比的PWM,为何还不停的跳动。

网友B:
负载能力不够?

楼主:
空载是如此,带点负载也是如此。

楼主:
电源电压是稳定的,PWM输出总有几MV的跳动

楼主:
不知如何作手?

网友C:
滤波几级?
工作电源本身稳定么?

网友C:
另外,具体电路?

网友D:
滤波电容用1法拉的电容看还跳不跳动?;P

网友E:
滤波电容用1法拉的电容看还跳不跳动?;P
引用 网友D:

1F那个。。。。。

楼主:
没么作用。

楼主:
我用的朝阳电源。量5V很稳定,1个MV都不跳。我就用一单片机PWM输出一个固定的占空比的方波。电压有几个MV的跳动。

网友F:
PWM频率也不说,电路也没有,唯一有点用的信息是105电容,怎么给你分析?

难道把105电容直接并在PWM输出上?

网友G:
對不起 個人淺見 有可能PWM頻率太慢 或 PWM輸出DUTY比 根本不穩定

楼主:
在示波器上占空比是稳定的。PWM周期10MS,电路没有什么啊,就一单片机口输出PWM。我一开始没用电容,电压有几MV跳动。直接并在PWM输出上。没变化。还是有点跳动。在示波器上看不出加与不加电容有何区别。

网友H:
LS pwm出来之后需要接滤波的 怎么可以直接量呢

网友I:
1、PWM输出的DA必然需要一个 参考电压芯片

2、必然需要一个整形电路

3、有参考电压芯片,就要考虑参考电压芯片的 稳定度

4、有整形电路,必然要考虑整形电路的稳定度

5、加了这些电路肯定比不加要稳定

6、lz说的有几mv的跳动肯定不正常。俺做的跳动在mv以下的跳动。

7、当然,我的始动漂移和温度漂移做不到mv以下!这个太难了!

最后,我的博客上有 低成本的 PWM输出DA 的电路。可以自行去看看!很详细的!不懂就不要来问我了。

我只能提供没有参数的原理图了!

网友C:
听楼主语气,貌似没有加Rc虑波电路

网友J(2014-08-22):
怎么与emailli联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