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用双电源和用单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0-07-11):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双电源和单电源没本质区别,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参照点。

网友B:
有一句名言:运放自己并不知道你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所以在运放级没有区别
但是在系统级有区别

网友C:
只要你要求的输出信号在电源电压范围内就OK,要考虑OP的输出是否达到电源电压等等。

网友D:
想输出,输入正负一般要用双电源,但不绝对

楼主:
3楼大虾,系统级有何区别呢?

网友B:
2L已经说了 看参照点怎么选取
可以讨论具体问题  这样泛泛的问题不好讲哇 总之 不管咋样 它还是得满足电路原理 你照着这个分析就是了

网友E(2015-08-19):
这要看你放大的信号类型,和具体芯片的要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