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键盘通断码

楼主(2010-07-11):
针对标准的PC101,102,104键盘,请问键盘按键的通,断码 和 键盘按键的16进制显示关系是什么比如A的通码是1C,断码是F0,1C。  而A按键的十六进制显示是0x41, 关系是什么呢

网友A:
没有固定的关系。

网友B:
0x41是字符A的ASCII码。
楼主说的“通断码”,不同键盘也不同。AT机和XT机就不一样。某些老键盘上有个AT/XT开关,就是为了既能配合AT机使用,又能配合XT机使用而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