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关于CAN编程的,帮我看看毛病出哪了

楼主(2010-07-11):
大虾们帮我看看毛病出哪了。初始化MODR时就跳步出去,一直循环,我的读SJA1000程序有错吗?用的是MEGA162单片机
uint  Read_SJA1000(uint address)
{
uchar  data;
asm("nop");
ALE_on;
asm("nop");
DDRA=0xff;
PORTA=address;
asm("nop");
ALE_off;
asm("nop");
cs_on;
asm("nop");
rd_on;
asm("nop");
DDRA=0x00;
PORTA=0xff;
asm("nop");
data=PINA;
asm("nop");
rd_off;
cs_off;
asm("nop");
return  data;
}

void Write_SJA1000(uint address , uint data)
{
asm("nop");
ALE_on;
asm("nop");
DDRA=0xff;
PORTA=address;
asm("nop");
ALE_off;
asm("nop");
cs_on;
asm("nop");
wr_on;
asm("nop");
PORTA=data;
asm("nop");
wr_off;
cs_off;
asm("nop");
asm("nop");
}

void initSJA1000()
{
uchar i,j;
CLI();
Write_SJA1000(MODR , 0x01);//复位模式
while(!(Read_SJA1000(MODR)&0x01))
  {
   Write_SJA1000(MODR , 0x01);                      //到这就一直跳步出去,一直循环
  }
Write_SJA1000(CDR , 0x88);
Write_SJA1000(BTR0 , 0x40);
Write_SJA1000(BTR1 , 0x1C);
Write_SJA1000(OCR , 0x1A);
Write_SJA1000(ACR0 , 0x00);
Write_SJA1000(ACR1 , 0x00);
Write_SJA1000(ACR2 , 0x00);
Write_SJA1000(ACR3 , 0x00);
Write_SJA1000(AMR0 , 0xFF);
Write_SJA1000(AMR1 , 0x00);
Write_SJA1000(AMR2 , 0xFF);
Write_SJA1000(AMR3 , 0x00);
Write_SJA1000(EWLR , 0xff);
do
{
  Write_SJA1000(MODR , 0x00);
}while((Read_SJA1000(MODR))&0x01);
  Write_SJA1000(IER , 0x07);
  SEI();
}

网友A:
你将cs_on一直选通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复位引脚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复位没问题,片选好像有点问题,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C:
延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