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求解FSMC的困惑

楼主(2010-07-11):
各位江湖高手,现在Bank1_SRAM3和Bank1_SRAM4同时启用,
SRAM3地址是0x68000000,SRAM4的地址是0x6C000000
u32 ReadAddr = 0x000000;
SRAM3接了一片25616,SRAM4接了一片TFT,定义了一个U16 databuf 然后databuf = *(vu16*) (Bank1_SRAM3_ADDR + ReadAddr);取了一个值,就进了HardFaultException()

通常怎么处理?

楼主:
FSMC设置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2;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FSMC_Bank1_NORSRAM4;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网友A:
FSMC时钟打开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了的

楼主:
单独使用LCD是好的,单独使用SRAM也是好的,然后将两个合并,就不行了,代码如下

网友B:
请不要同时初始化2个Bank: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FSMC_Bank1_NORSRAM4;

分开做。

网友A:
单独使用LCD是好的,单独使用SRAM也是好的,然后将两个合并,就不行了,代码如下
引用 楼主:

单独使用都是好的,一起用就有问题就奇怪了。SRAM的时序似乎太快了,可以改慢点,比如: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6;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6;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斑竹,爱死你了,果然分开写就好了:lol

网友C:
支持.分开做.每个设备都有他自己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