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一次最多发多少字节数据?

楼主(2010-07-11):
CAN, AN, Box, AI
CAN现在是不是还是只能一帧最多发8个数据字节?过载帧一帧是108位!现在要发30个字节,是不是要拆开发啊!不理解那个mailbox的意思!

网友A:
CAN报文格式是11bit ID或29bit ID +8字节数据,超过8个字节的报文必须拆包,由不用的ID部分来标识第几帧或头尾,具体细节可以参考CANOPEN的数据链路层协议或SDS协议。

网友B:
必须拆开发啊,而且前面的邮箱必须配置成接收模式,最后一个邮箱必须配置成为覆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