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

楼主(2010-07-11):
1:reset引脚在芯片正常工作状态一直是低电平,

2:一次复位就相当于一次重新开始。

3:一有满足条件的高电平时就会复位,假如之前是正常工作的话,一直是高电平就反复复位(重启)。

以上对吗?

(做群脉冲测试的时候,碰到产品复位有问题。)

谁详细解说下。

网友A:
后面一句不对,一直高电平不是反复复位,而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B:
不同芯片,复位电平可能不同。有些是高电平复位,有些是低电平复位。

楼主:
谢3楼,

针对2楼的,一直复位状态意思是不是:一直处于初始状态,不会开始运行?

网友C:
是的。
复位是异步的。
单片机里面的所有寄存器都被复位成默认值。

网友D:
复位不完全等于重新开始.软件不做处理,可以认为是重新开始,软件做了处理,就不等于重新开始.

MCU里有 复位标志的.通过标志可以知道是,上电复位,reset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等,从而决定 软件的起始位置.

不同的芯片,会针对不同类型的复位,ACC,RAM及标志位有不同的变化.

网友E:
是高电平维持一定时间后变为低电平复位

网友F:
三句话没一句是对的。

第一句没说哪种机型,有的是高电平复位,有的是低电平
第二句见6楼
第三局看2楼

网友G:
上图为一个残余电压保护复位电路,它的/reset接em78p447A的/reset引脚且为低电平复位,请问下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