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个MOSFET管一上电就冒烟了

楼主(2010-07-11):
麻烦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当A=5V,B=0V时,上面的7413应该导通,下面的应该截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通电,下面的7413就冒烟了,好像是短路了。可是我觉得电路没有问题呀。这是什么原因吗。困扰中。。。。,麻烦给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电路很危险。AB的时序稍有不对,就可能会共同导通。
特别是在上电时,可能会出现时序的异常。

网友B:
应该是时序问题

网友C:
A=5V,B=0V时,上面的7413应该导通??????

网友D:
下面的mosfet栅极对地接一个电阻,不然上电时可能处于线性状态。

网友E:
楼主解释一下“当A=5V,B=0V时,上面的7413应该导通,下面的应该截止”?

网友E:
LZ要实现什么功能,觉得你的电路需要改过。

网友F:
在 B端加个下拉电阻,如果控制端频率高的话最好用二极管放电,MOSFET是电压控制的,如果没有泄放通路,控制端的电量放不出去就有可能控制信号撤出后,管子还导通

网友F:
你是想做推挽驱动?管子不可能是一个类型的,应该是一个P沟,一个N沟

网友G:
搞不懂
当A=5V,B=0V时,上面的7413应该导通,下面的应该截止
这一句话

网友H:
当A=5V,B=0V 两个都是截止的!

A=0,B=5V     两个都是导通的! 导通电阻小,,此时11伏电源相当于短路,烧坏了mos管!!!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I:
当A=5V,B=0V 两个都是截止的!

A=0,B=5V     两个都是导通的! 导通电阻小,,此时11伏电源相当于短路,烧坏了mos管!!!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
引用 网友H:

en,同意

网友J:
此电路图很显然 MOS管方向错误,B信号控制MOS在关闭的时候,A信号控制的MOS管失去基准地,如何来比较GS间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我想做无刷电机的驱动,用的是双N沟道的管子。上面写错了,应该是A=0,B=0时上面的管子导通,下面的管子截止。但是,下面的管子还是冒烟了。感觉好象下面的管子截止不了,是不是楼上说的,在B端接个下拉电阻就ok了,谢谢谢谢

楼主:
此电路图很显然 MOS管方向错误,B信号控制MOS在关闭的时候,A信号控制的MOS管失去基准地,如何来比较GS间电压?
引用 网友J:

应该怎样修改呢,谢谢

网友K:
:L这样子时序意乱不冒烟才怪,可以考虑在电路上改进加一个和H桥一样的前级反向保护电路,防止上下两个MOS管同时导通,可以在上电时保证电路中两个MOS管子只有一个导通。(通常是用8050和8550做的保护电路)。如果还是不懂请发邮件linwd718@qq.com。:)

网友L:
8050前面那个2K电阻有问题,改小点。改为电阻值100欧左右看下。
还要注意时序问题。两MOSFET应该有死区时间!~
不然也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