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ZE定时器外部模式1计数上限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0-07-12):
我用STM32的TIM2或TIM8的外部时钟模式1,对一个外部50M的方波计数,理论1ms能计50000个数,但实际只计了24000多个数.在10M以下时计数就很准的.
    我想问一下香主STM32对外部时钟计数频率上限是多少啊?

网友A:
这个我要查查。

基本上,我认为应小于TIM时钟频率的一半,如果TIM时钟频率是72MHz,则外部时钟计数频率上限应该是小于36MHz。

楼主:
好的,谢谢你帮我查一查
我使用的具体的情况是,外部8M晶振,PLL*9,系统和TIM8工作在72M

网友A:
理论上来说也应该是信号频率要小于采样频率的1/2,这里对于外部时钟的采样信号频率就是TIM的时钟频率。

楼主:
谢谢香方,问题基本解决了
我实现测了一下,TIM能计到的外部时钟频率上限是系统频率的1/3,还低一点点点儿.

网友B:
LS如何测得,方法借鉴

楼主:
就按照我上面所说的,计数1ms,把计数结果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
回复 网友B:
外部用一个高速的与(非)门,外部时钟通过它进单片机实现计数,别一个脚用定时器控制1ms时间

网友A:
楼主有5楼测试程序吗?

网友A:
外部时钟模式下,外部信号通过内部时钟(CK_INT)采样得到。

外部信号周期的计算方法是:2xTINT+20ns,这里的TINT是CK_INT的周期时间。

例如:内部时钟频率为72MHz,则TINT = 13.89ns,这时外部信号的最高频率是:1/(2x13.89ns+20ns) = 20.93MHz。

如果内部时钟频率为24MHz,则外部信号的最高频率是16.22MHz。

可见外部信号的最高频率与内部时钟频率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

网友C(2010-10-15):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最近也在弄这个利用STM32输入模式对输入脉冲技术,可是就是一直计数都是0,可不可以将你的例程发我借鉴一下,fnj_fny0624@126.com,不胜感激

网友D(2013-04-22):
引用 网友A:
外部时钟模式下,外部信号通过内部时钟(CK_INT)采样得到。

外部信号周期的计算方法是:2xT+20ns,这里的T ...

请问香主这个计算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啊?我最近也遇到外部计数最多只能达到20多M的情况了……期待尽快回复,先谢啦……

网友E:
还是香主给力   需要好好向香主学习学习

网友F(2013-11-06):
楼主, 能否共享下您的计数器初始化代码? 我这一直计数为0, 不知怎么样配置(已经排除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G(2016-03-03):
引用 网友A:
外部时钟模式下,外部信号通过内部时钟(CK_INT)采样得到。

外部信号周期的计算方法是:2xT+20ns,这里的T ...

请问这个20ns是什么参数

网友H:
TIM1,TIM8用的APB2总线,最大时钟72M,其他定时器用的APB1总线,最大时钟36M,外部采样频率最大就是定时器时钟频率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香方,问题基本解决了
我实现测了一下,TIM能计到的外部时钟频率上限是系统频率的1/3,还低一点点点儿. ...

你用的TIM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