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发烫并被击穿的原因

楼主(2010-07-12):
此开关电源充电器不工作,检查后,发现开关管Q1击穿,更换同样小功率开关管后,很快又被烧坏。更换一只10W的同型号的开关管,通电后开关管仍然发烫,但没被烧坏,而所测输出电压则偏高,约6.5V。这是一款三星手机充电器的电路图,这六输出应为4.3V。实在不知什么原因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添加附件打不开,无法上传图片,怎么办

网友A:
直接从 添加附件里边选啊,你没有弄对吧

楼主:

问题是,点击“添加附件”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磁芯饱和了呢?

网友C:
检查看还有没有其他器件损坏了,或者变压器是否磁芯破裂。

楼主:
如果不拆变压器,怎样判断变压器是否磁芯破裂

网友D:
电压偏高,应查环路

网友E:
查一下那个稳压管吧,还有就是三极管旁路的一些电阻,

网友F:
回复 楼主:

总发烫,莫非有地方短路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