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一个TVS管的型号?

楼主(2010-07-12):
现在要用TVS管,谁给推荐几个型号。
要求封装越小越好,最好是阵列结构的?或者是SOT-23大小的那种。

谢谢了!

网友:
TVS管有很多参数需要确定的。如击穿电压VBR和击穿电流IR、最大反向漏电流ID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最大箝位电压VC和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还有单向、双向的。之前有用过SRV05-4.楼主可参考一下。

网友A: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用于保护敏感型电子设备免受高电压瞬变损害的电子元件。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参数::反向断态电压(VR)、峰值脉冲电流(IPP)、最大钳位电压(VC)。尺寸小的有SOT23-6封装的PJSRV05-4,SOD-323封装的LTBV05C等。应用为:以太网口/USB2.0接口等。

楼主:
这些参数是要注意的,很多都是一个系列的,一个系列里面会有很多的电压。

我应该主要想找那种封装比较小的,最好是阵列的那种,一个里面4个或是8个的。

网友B:
楼主没给参数呀

网友C(2010-08-19):
海量TVS管:www.willsemi.com 上海韦尔代理!  0755-88352809转833 李生

网友D:
根据电压进行选择,有双向的和单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