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倍压电路

楼主(2010-07-12):
各位大侠:
    小弟我最近看到这么一个电路,很奇怪,轻触开关K2一按,VDD=2VIN,轻触开关再一按,VDD=VIN。各位大侠这个电路是否很有特点。但我还是没能看懂为什么会这样,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图画的太不便于分析了

楼主:
大侠,请指点一下小弟,这个图画的应该没有错误

网友B:
你能确认没有错误,就不需要请教人家了。

楼主:
这个论坛上为什么只有挖苦的人呢,我只是不明白该电路原理,诚心请教各位高手,如果真的不愿意帮助,也不必这样说啊。

网友C:
这图应该漏画元件了,补全吧,不然绝对不可能实现所述功能。

网友D:
1 假设图没错
2 这个图画得确实是不利于分析,不知道如果不是从PCB反抄回来的,那可能画图的人不是在地球学的电路吧?
3 这个不是倍压电路,如果VDD作为输出只能算是自举升压电路
4 输出的电压也不应该是楼主描述的那样绝对,和C3、C4的值及两次“轻触”的时间是相关的
5 小弟的电路学得也不好,实在是不想祥算VDD和(VIN、C3、C4、“两次轻触时间”)的对应关系了

网友C:
我倒立着看楼主的图,良久,仍没看什么个门道,忽然想到....

一拍大腿,靠!为什么要我倒立?把笔记本倒过来看就是了。

网友E:
VIN是什么信号?直流么?开关确定是轻触开关?

网友F:
感觉图画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耐心指导,因为比较匆忙,图是从国外一个温度检测的产品上抄来的,所以没有把图整理就发上来了,给各位师傅的分析造成了影响,不好意思!昨晚我把图重新进行了整理。发上来了,另外我把功能详细的说明一下。
1.这个板子是一个检测温度并显示的小产品,上面有一个带AD和LCD驱动的单片机,因为这个单片机是绑定的,所以我无法获知具体的型号。
2.给这个板子供电的是一个LR441.5V的电池,外带一个非晶太阳能板。因为对这个板子的供电我觉得很怪,没能看懂。下面有一位师傅提到开关,这个开关是轻触开关,VDD点的电压有两个状态,当关闭的时候,VDD约等于VIN+,此时所有显示功能和检测都关闭。所以单片机工作电压应在2V左右。当按轻触开关按一下后,系统开始工作,此时VDD电压就约等于2.5V,系统开始显示当时温度。所以我就不太明白这个升压是怎么完成的,板子上并没有电感元件,C3,C4两个电容是0805电容。因为绑定片里东西我看不到,我想不应该是里面还有元件吧。所以请各位有经验师傅帮我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G:
建议LZ把电路板正反面拍照,发上来!

楼主:
为了使师傅们看明白,我附上实物照片

网友H:
关注高人能够解答,学习一下

楼主:
原理图中的标号与实物当中的标号不是相对应的,原理图中的图T2,T4就是实物中的T4,T3,那K2对应就是当中的那个开关。

楼主:
各位:我刚刚试过了,我把外围的元件拆了,VDD电压还是约等于2VIN,所以我想是绑定片里的东西把电压拉上去了,但是奇怪的是有带升压的单片机吗

楼主:
真的是太奇怪了

楼主:
各位大侠是不是有内置升压的单片机啊,我想这个可能性最大了,而且单片机要在1.5V工作

网友C:
带升压的单片机多的是,MCU周围有电容,可以与MCU内部电压组成电容泵升压。

楼主:
20楼朋友,能否举几个例子

楼主:
但是这种带升压的单片机价格会贵吗

网友D:
按你最上面那个原理图,电路可能是可以自举升压的,这个图反正我是看不出对错来
按你新画的原理图,估计十有**是错了,什么也干不了的,回去再对着PCB检查一下吧

按你的描述我理解这个电路的功能应该就是通过电容自举升压把电压提到一个值让集成电路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电容电量耗尽电压降回来的时候,电路就又再次进入“掉电”或“休眠”状态了。

网友I:
可不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下电压?

很多单片机都可以 单节电池 供电的,升压不是多此一举吗。(猜测升起的电压给LCD用的)

网友J:
单片机升压...
你这个电路不具有升压功能.

网友K:
t2能导通吗?B-E电位相同。有什么用?

网友L:
看不大懂

网友M:
看不明白

网友N(2012-04-30):
不知怎么会看到楼主的帖子,更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抄板的,错误百出,怎么能分析对?粗粗一看,R5是并在T4的b、e两端的,R3才是接在T3的b脚,这抄板都抄得系号全都乱了,图不错了才怪

网友N:
等有空再好好看这个电路,现在没空,先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