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时有这么句话看不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12):
只有一句话,太少了一些。
多贴一些,最好把整本书贴出来。
估计这句是随便说的,Buck电路并不见得输出阻抗特别低。

楼主:
原文是这样的——如图
本书是——开关电源手册 (第2版)作者是Kelith Billings 翻译是 张占松 汪仁煌 谢丽苹
本文在284-285页

网友A:
出处原来在此。
这句话,我认为是Buck电路与Boost电路和Buck-Boost电路对比而言的。后两种拓扑,其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有关,也就是说,负载电流变化时占空比必须变化,才能够保持输出电压不变。而Buck电路负载电流变化时理论上占空比不变输出电压也是稳定的。

楼主:
哦 这样理解的话就比较通了,但是他在尚未讲BOOST之前这样说的话,好像也有点不是很有次序,因为他是讲了BUCK 再讲的BOOST。
可要不是这样理解(maychang老师所讲),又很不通。
:dizzy:

楼主:
谢谢MAYCHANG 老师了!!

网友B:
致敬  MAYCHANG 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