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GERBER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请教在转GERBER文件时候出现提示Drill symbol limit exceeded System will switch to letter generataion.

网友A:
钻孔指示可以用图形表示也可以用字符表示

可能孔太多用图形不方便转而用字符表示

...

网友B(2011-02-21):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制版的时候,发现过孔变成焊盘了,跟这个提示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