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DA输出0-100MV的电压,分辨率为0.1MV.

楼主(2010-07-12):
我想用DA输出0-100MV的电压,分辨率为0.1MV.用10位的DA应该是够了。D值计算公式是怎样的?比如:用TLC5615:D值/1024=实际输出MV值/1000;是这么算的吗?

网友A:
参考电压呢

楼主:
2.5V或1V,

网友B:
若要实现高精度.个人认为,不如改为 0-1000mv的输出.分辩率10mV.

接收端,接收到信号,做一次处理.

----------------
上述是我对MV理解为mV的情况下作出的言论.

若LZ的MV指 1000KV 的话.上述言论无效

网友C:
如果MV那么好模拟?MV发生器还能那么贵?

楼主:
D值计算公式怎样算?

网友D:
LZ应该看看PDF上面写的很明确了,我用过16位的DA,没用过这款,我大概看了下PDF,上面的计算公式:
Vout=2*(M/1024)*Vref,所以
1、如果你要求的电压范围为0~100mv,0.1mv分辨率,那就意味着至少每0.1mv电压跨度要对应1LSB,所以即1000个code代码,10位AD可以达到。
2、如果你选用2.5V或者1V的参考电压是达不到0.1mv分辨率的,参考电压为(0.1/2)*1024=51.2mv.
所以我怀疑LZ是不是芯片选型错了,不应该选用这种升压的DA,LZ再考虑下,我用的DA型号是DAC8831,16位输出,参考电压为2.048V时,可以输出分辨率在3uv。

网友E:
10位的DA很难实现啊。

如果不考虑速度,可以使用 pwm控制方案的

楼主:
8楼大吓:您公式中的M是指什么?Vout=2*(M/1024)*Vref

网友D:
M就是你的DA代码值,范围为0~1023
10# liuoul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