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处理模块的选择

楼主(2010-07-12):
本人对DSP没什么了解,现在有需要使用这方面的东西。希望各位达人能指导下。设备使用在汽车上,检测汽车轮胎对特定物体的碾压,特定物体为1厘米粗细的杆状物,俩杆状物之间的间距为10~14里面。杆状物与轮胎之间接触式切向的。轮胎有可能压到单独的杆状物,也有可能压到两个杆状物,也有可能都压不到。每个轮胎都需要对需要对与杆状物之间的接触状况进行分析,对接触情况输出;可以单独一路视频处理,也可以多路集成到一模块进行处理。像这样的分析用什么样的DSP去处理比较好?倾向于选择购买成熟稳定的模块,有什么可以推荐? 另外,如果哪位达人能够提供成品,具体的事情可以商谈的。

网友A:
买一块接4路视频的DM642板子,分别检测4个轮子。硬件板子我们有,但软件你得自己做了。
可以具体聊聊。
www.dsp-engine.com
QQ:199663740

网友B:
楼上应该是江湖高人,小弟啥事能拜会一下

楼主: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呢

网友C:
如果已经确定使用视频检测,从lz描述,里面会牵涉到视频识别,个人认为软件上很难有成熟稳定的模块供选择,可能需要自己开发了;
至于硬件,主要看你要求的处理速度了,要求低的话,带视频采集的高端ARM即可,要求高的话,可能需要视频处理类的DSP或ASIC了

网友D:
最简单的开发方式:
买个视频采集卡,插到电脑里面;
算法使用现成的机器视觉算法开发,比如NI VISION, EUROSYS, HALCON;
使用这种方式,2~3个月就可以完成一个项目;

如果用DSP做,从硬件开始,还要搞算法,除非你们公司的开发实力非常强,有足够的研发人员,并且BOSS有足够的耐心让你们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