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Choke

楼主(2010-07-12):
gps, ps, gp, AC
GPS  Choke 是什么玩意?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choke:扼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的是 Choke 是 扼流圈或扼流器
我不知道的是  Choke  在这里面有什么作用?
右面那个黑色的盒子是我们的一个GPS接收设备,
交给 Antenova  做天线性能测试,
Antenova  给出的结果是  没有这个Choke 的时候 C/N值要比有的时候低4个 db
Antenova  给出的分析是 在不用Choke ,用我们的一根很长的数据线(大概1.5m)输出GPS数据的情况下,数据引出线破坏了设备地平面的完整性……

楼主:
顶起,
哪位对射频,或对GPS信号有研究的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在此,扼流器是一个低通,可以抑制高频带外杂波,当然可以提高信噪比了。很长的数据线相当于天线,会耦合空间杂波,系统内高频信号源也可能会通过该线向外辐射,另外信号沿特性过于陡峭时也会发生辐射干扰,扼流器则可以降低信号沿的陡峭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chunyang大哥~~~~~~~
那这个扼流圈与普通的扼流圈是否有什么区别?
是专用的么?
看他的体积很大啊……

网友A:
主要是频率方面的差别,体积则由结构决定,比较讲究的产品通常才会配,小批量在市场上不容易买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这样啊,
我还以为弄个电源上用的那种共模扼流圈,换种解法就可以搞定呢。。。

网友A:
也可以试试,只要不“吃掉”信号就行,毕竟只是数据线,码流率不至于太高。USB接口电缆用的扼流器可以代替,这个要好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