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脚贴片无源晶振连接问题

楼主(2010-07-12):
(无正文)

网友A(2010-08-19):
有源四脚钟振:1、空 2、电源 3、信号输出 4、地

网友B:
有一个圆点的地方是 1脚!

网友C:
无源的最好看一下手册,通常相通的是衬底,用于接地,另两个是晶体引脚,2楼说的是有源晶振,但引脚序不对,电源和地反了。

网友D:
对,相通的是地,两外连个就是晶振引脚。

昨天刚发现板子上焊反一个。hoho~

楼主(2010-12-06):
谢谢楼上的指教

网友E:
贴片无源怎么比插脚的贵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