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一个主站,多个子站通过CAN通信

楼主(2010-07-12):
一个主站,多个子站通过CAN通信,每个板子的ID如何确定,如果每个都确定的死死的,当其中的任何一个板子更换时,ID是不是就又得重新设啊,求打下解答

网友A:
为什么ID要定呢?你要检测的是各个板子的状态还是什么?

网友B:
LZ如果仅仅是几个字节的简单的传输,没必要ID要定吧,都是看ID的优先级呢吧

网友C:
在接受信息时,当几个邮箱全部用来接受一个缓冲区的时候,最后一个邮箱必须配置成为覆盖模式

网友D:
ls在发送的时候是看哪个邮箱的优先级高呢吧,当优先级相同的时候就看邮箱的编号哪个小呢,是不是?

网友E:
进行CAN时候,哪些参数是我们必须进行详细的计算的,或者说哪些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网友F:
波特率的设置

各个节点的ID设置

数据的传输量

网友G:
波特率是怎么设置的,我看周立功的手册里面都帮设置好了,还有那个CAN控制器的MCK也是固定的吧,这个可以改吗?

网友H:
根据波特率,还有扩展帧的大小,CAN控制器的时钟,我们可以计算出来1s中我们可以传送多少个字节?!

网友I:
推荐一个好的开发板的吧,有详尽例程的,现在没有例程,初学者根本入不了门啊!

网友J:
周立功的就不错,但是由于板子常常出现启动不了的状况,因此用的人局限于学生,公司里面用atmel 的比较多

网友K:
atmel 带CAN控制器的设置比较麻烦吧,怎么感觉和CAN协议怎么有点不一样呢

网友L:
关键是邮箱接受发送的实现方式,还有那些重要参数的计算问题

网友M:
对省电方式什么的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N:
每一个分站都应该有一个唯一标识码,
这个标识码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来识别,硬件标识,或者CPU的序列号也行,
先通过广播来通知分站上传自己的唯一标识码,主站收到标识码后,给分站分配CAN的ID值,分站收到这个ID后,然后再初始化CAN,形成自己的ID

网友O:
放一个EE保存ID,DIP8,换板的时候,把EE留下。

网友A:
LS的EE是指什么?在下菜鸟一个啊!

网友D:
好像是都有固定的地址,只是每次换板的时候要用原来的ID

网友E:
http://plc.blogdns.com/   到这个网站看看吧,挺多有用的东西的

网友B:
贡献一个CAN程序,在万利板子上调通的,万利真菜,连demo程序都没有.波特率500K.

网友P:
感谢楼主资料!!!学习了

网友Q:
这需要在程序代码中有相关的内容,当没有ID的子站接上去之后,要自动给其分配一个没有被占用的ID,然后子站保存好这个ID,以后就用这个ID做为自己的标识。

网友R:
这需要在程序代码中有相关的内容,当没有ID的子站接上去之后,要自动给其分配一个没有被占用的ID,然后子站保存好这个ID,以后就用这个ID做为自己的标识。 ...
引用 网友Q:

请问,当新板子替换以前已经有ID的那个板子时候是不是也要把人家的ID继承下来??????????????????????????????????????????????????????????

网友R:
每一个分站都应该有一个唯一标识码,
这个标识码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来识别,硬件标识,或者CPU的序列号也行,
先通过广播来通知分站上传自己的唯一标识码,主站收到标识码后,给分站分配CAN的ID值,分站收到这个ID后,然后再 ...
引用 网友N:

您好,您是不是搞过这方面的项目?请问这种硬件机制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呢?一般的arm处理器可以通过这种硬件机制去上传标识码吗?

网友L:
15楼是正解,但是也不明白如何将自己的标识符上传总线!

网友D:
应该把什么当作自己的标识码上传呢?

网友C:
芯片出厂时候带的产品出厂码是不是可以作为表示码呢?

网友B:
对此硬件机制上传比较感兴趣,请问有专门的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