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你的无线通信产品是否稳定

楼主(2010-07-12):
点对点通信,最大距离150米,采用433MHz无线通信模块.

怎样判断无线通信是否稳定(即产品合格)?

不能说看看产品显示通信正常,就认为合格吧?标准的检测是否是在通信端口加衰减器,然

后环路用误码仪测误码率?那应加多大的衰减器?误码率多少为合格?

如没有误码仪等,有没有简单的判定方**

网友A:
主要是测试发射功率、谐波参数和接收灵敏度,无仪器时在开阔地拉距离,只要在需要的通讯范围内无明显误码即可,也只能这么测试。

网友B:
那确实
无线电波,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

网友C(2010-08-19):
楼主知道用误码仪,知道无线通信的关键了。
我们测试是用二台PC机测试,A到B,B收到后发A,A收到后再发B,测试48小时以上,误码率在0.9999以上认为OK。
当然,对软件算法的检测,在发送模块Data IN加入事先编码的数据,有意加入错误码,接受是否正常。

网友D:
留个记号,下次来

网友E:
4楼的办法还得加上一条,找个乡下空旷之地。。。呵呵

网友F:
搞无线电的这么爽啊,测个误码率还可以跑到乡下空旷之地去郊游一番,爽之爽之~

网友G(2010-11-03):
一般在城市里面的干扰很大.

网友H:
无线的干扰问题,慢慢学:lol

网友I:
还有一招,扔给不太懂的人,让他们使劲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