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直流升压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0-07-12):
此电路是基于BOOST和LCR阻尼振荡的升压和逆变电路。
虚线右边部分是一个器件的等效图
Q1导通时,L1和DC组成储能回路
Q1关断时,电路工作在BOOST升压状态,L1上的储能电压和DC同时加到电路输出端用以提高在Q1断开瞬间的电路输出电压
L2是滤波
电路运行过程中,L2、C和R的阻尼谐振频率决定输出电压的频率
想问一下这个升压是不是可以无限升上去
还是有一个限定值?
改变Q1的通断频率是否可以改变输出电压频率?

网友A:
根据L的电感量及Q值,一般为供电压的十几~几十倍.
改变Q1的通断频率是否可以改变输出电压频率?

是的.

网友B(2013-07-26):
引用 网友A:
根据L的电感量及Q值,一般为供电压的十几~几十倍.

是的.

请问 电流是不是不受影响

网友A:
电流主要与电感内阻,供电压及驱动管的管压降有关,条件不变就不会有很大改变,当然频率高了,感抗也会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