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帖】有关电视机/投影机的创新建议

楼主(2010-07-12):
说明:本帖立意探讨、研究家用的电视机/投影仪类产品的功能、方案、可行性等技术问题,寻找创意点子,探讨市场发展方向,无关问题请勿在此展开,谢谢!

讨论的方法,可以是你希望有何功能?或者你提出应该增加什么功能?然后在此基础上大家来讨论实现的方法、可行性、市场前景等等。欢迎各位网友踊跃参与,谢谢!下面我先来抛砖引玉。

    目前的电视技术发展迅速,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比如网络电视、3D电视等等。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事情了。我想提几个小的改进:
1、给电视机/投影机增加蓝牙和WiFi功能,效果将如何?是否有市场?

2、用无线遥控器代替目前的红外遥控器,是否有必要?如何发挥其性能特长?

3、电视机增加触控屏功能,是否实用?如何用?

谢谢!

网友A:
1. 蓝牙不适用了,传输速率太低了,WIFI可以考虑
2,没必要,成本会高太多!而且辐射大许多
3.这个还不如遥控器方便,触摸我是不是还要跑到电视机面前呢。

网友B:
:o。。。 蓝牙干虾米? USB吧。

网友C:
楼主列的那些,都是成熟技术的嫁接,不是新技术

楼主:
谢谢蚁兄的提议!俺这里主要是针对市场而言,这些技术虽然不新,但是市场上不占主流,因此还是可以认为是新技术。

我这里的目的主要是想探讨这类技术的市场应用前景。

网友D:
童锁防火墙功能?别把大人防住了,现在哪个小孩的水平不比大人高的?!还童锁,要改叫大人锁了。

网友E:
对音视频进行分析的“童锁”在技术上无法实现,密码童锁则早有了,但意义不大,视频通话/聊天功能成本太高,加WIFI或蓝牙得依托相关应用,否则无意义,RF无线遥控对电视而言相对红外遥控并无明显优势,基于普通CATV的电视实在难找到什么新功能了。

如果说捆绑式“创新”的话,有一样:加内置的游戏特别是健身类游戏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任天堂的Wii游戏机很畅销,但很多人仅用其原机所配的健身游戏,比如俺就是,最多再买一块配套的健身板,这是一个重要的启发。现在的家用电视最大的特点是屏幕大,于是互动性就有了基础,非常适合健身类游戏比如球类运动、拳击、跳舞等,而交互方面,改造遥控器使之成为游戏操控器和运动传感器,基于RF技术传输数据,这时的RF“遥控”才有其价值,WIFI、蓝牙也可能会用得上。
要不来玩一把?嘿嘿,这会是个好项目。

网友F:
提到"童锁" 我想到了驴霸.

弄个肉色节目过滤, 估计也能洗个几千万......

网友F:
无线和笔记本通信, 替代VGA接口

这个可以搞.

比如放个tokoy hot 100 之类的. 直接接大屏幕上, 那立体声一放......

网友G:
加来加去你就会发现,,,,这TV怎么越来越像PC了

等3网能真正合一的时候吧,估计会是个新的垄断行业了

网友H:
今天看到新闻,北京绿坝开发组解散了(政府断了投入)

网友I:
就电视而言:越是复杂,就越没人想用
好好做好画质及音效才是王道

网友J:
回复 楼主:
1.已经有支持wifi的出来了,蓝牙觉得没有必要
2.无线遥控成本太高,消费者不爽
3.不适用,那要遥控器干啥

网友K:
1、给电视机/投影机增加蓝牙和WiFi功能,效果将如何?是否有市场?
   WIFI很好。做成网络电视客户端就更好了!
   蓝牙其实也可以有。不过加上蓝牙 以及支持蓝牙手柄。游戏机替代品?

2、用无线遥控器代替目前的红外遥控器,是否有必要?如何发挥其性能特长?
    无线的也可以啊。只要够便宜。现在无线遥控器其实也很便宜了。深圳的无线模组不就几块钱一套吗!?
    现在很多的安防厂家做 的 遥控灯就都是用的无线控制器啊!
    这个会是一个卖点的!不过现在好像已经很多电视机是用无线而不是用红外了吧!

3、电视机增加触控屏功能,是否实用?如何用?
    增加触控也未尝不可。不过前提是解决亮度问题。毕竟电视不是显示器,太亮了。人靠近看很难受!
    有了触控,再来考虑应用。

不过找这么发展下去,感觉电视成了电脑了!

  不过就目前的三网合一的发展来看,电视就是电脑,也未尝不可啊!

   就中国目前的发展来看,做第一的估计都最后会挂掉!活下来的一般不是第一个做的!

   楼主如果做这些,最好是公司有绝对的实力,可以引到客户消费,否则就为后来者做嫁衣了!

网友C:
加个蓝牙接口,男生可以用蓝牙耳机看球赛,女生可以看泡沫剧,不用担心半夜三更吵别人。

楼主:
回复 楼主:
1.已经有支持wifi的出来了,蓝牙觉得没有必要
2.无线遥控成本太高,消费者不爽
3.不适用,那要遥控器干啥
引用 网友J:

谢谢建议!

1、支持WiFi的电视的确已经有了,但还不是市场主流。我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是这玩意是否有前景,另一个是想看看在具有WiFi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一些具体的功能。

2、这个成本不算太高,相比于电视机而言。而且可以做到两者兼容,让用户自行选择红外还是无线的,呵呵。

3、这个同意,我也是这么想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K:

首先谢谢您的建议!

其他各项基本持相同看法,唯一关于无线遥控的成本问题。你说的几元钱的无线模块,那是采用315/433这些较低频段,而且是采用声表直接振荡、调制的低档模块,其功耗、抗干扰能力、EMC性能等等指标都烂的一塌糊涂,根本不能用。这方面chunyang大哥是专家,可以请他详细解释一下,呵呵。  :lol

楼主:
就电视而言:越是复杂,就越没人想用
好好做好画质及音效才是王道
引用 网友I:

谢谢这位朋友的提议!  :)

现实状况是,目前的音质和画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已经足够使用了。绝大部分用户其实对标清和高清都区分不了的,更遑论其他了。所以,要吸引用户,就必须有比较新颖实用的新功能才行。
比如3D就是个创新的体验,很吸引人,可惜技术难度及价格都偏高,目前不好推。所以我们想找一些比较好推的点子,做一些差异化的产品。

比如说,WiFi及网络电视都是一个不错的题材,可以拓宽用户的节目来源,弥补由于广电垄断而导致的节目匮乏问题。

网友L:
无指向遥控是遥控的发展趋势,可以考虑蓝牙、ZIGBEE等,蓝牙的成本太高,功耗较大,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ZIGBEE RF4CE。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位兄弟说的对,呵呵!

可否具体谈谈,在RF遥控器上,应该具有那些功能?或者这个东西应该如何应用?多谢先!  :)

网友M:
说明:本帖立意探讨、研究家用的电视机/投影仪类产品的功能、方案、可行性等技术问题,寻找创意点子,探讨市场发展方向,无关问题请勿在此展开,谢谢!

讨论的方法,可以是你希望有何功能?或者你提出应该增加什么 ...
引用 楼主:

1、给电视机/投影机增加蓝牙和WiFi功能,效果将如何?是否有市场?
这个WIFI已经出现了,随着网络电视概念的推出,WIFI已经出现了,市场也接受了。一般都是SoC方案,目前有MTK,Realtek等提供。蓝牙就没有必要了。
2、用无线遥控器代替目前的红外遥控器,是否有必要?如何发挥其性能特长?
这个Hisense曾经尝试过,商品名忘记叫什么了,内部成为射频遥控器,初期推出时出现过bug:射频遥控器穿透能力特别强,能360度遥控,当时出现的问题是能遥控隔壁家的电视(当然是同型号的电视了),后面打补丁——升级软件,增加ID,最后是采取硬件ID才避免这种情况。市场反馈是:这种射频遥控器的需求并不强烈,优势不大,最后不了了之了。
3、电视机增加触控屏功能,是否实用?如何用?
目前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没有必要。但是现在的机身按键都做成触摸感应式的了,一般是光感。智能家居里面有专门的触摸控制屏,但是电视没有必要。

哥曾经带过整机厂……

网友M:
再补充:
1、WIFI已经有了,这个蛮好的,但是与现有的网络电视是一个概念,没有新意。因为电视也不是像笔记本天天移动,对移动需求也不大。
2、综合来讲,电视朝游戏机发展有希望,但是CPU要跟上才行啊。
3、无向遥控器,也就是RF遥控器,目前也没多大实用价值与优势。将来游戏更能看是否用的山。

楼主:
首先谢谢colinzhang朋友的热情回复!

看来也是行内人啊,握手握手!  :handshake

楼主:
逐条与您商榷:
1、给电视机/投影机增加蓝牙和WiFi功能,效果将如何?是否有市场?
这个WIFI已经出现了,随着网络电视概念的推出,WIFI已经出现了,市场也接受了。一般都是SoC方案,目前有MTK,Realtek等提供。蓝牙就没有必要了。
WIFI已经有了,这个蛮好的,但是与现有的网络电视是一个概念,没有新意。因为电视也不是像笔记本天天移动,对移动需求也不大。
答:是的,WiFi的确早就有了,但还未流行起来,所以我们想趁此机会杀进去。WiFi与目前的网络电视略有差别,其功能上更多的是利用PC或NB的强大处理能力,来进行视频播放、上网浏览、下载存储等功能,WiFi本身只是充当一个无线视频通道的作用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讲,WiFi还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把存放在PC、NB甚至手机中的高清影片在大屏幕电视上播放出来,而又不必接线,这点意义非凡。但TV本身是不需要移动性的,呵呵。
推广开来,预计将来几乎所有设备之间的信息互联,都会转向无线,诸如DVD、手机、打印机、摄像机甚至是空调、洗衣机等等家电设备,就好比红外遥控器替代了本机按键一样,这样将大大方便了用户。

2、用无线遥控器代替目前的红外遥控器,是否有必要?如何发挥其性能特长?
这个Hisense曾经尝试过,商品名忘记叫什么了,内部成为射频遥控器,初期推出时出现过bug:射频遥控器穿透能力特别强,能360度遥控,当时出现的问题是能遥控隔壁家的电视(当然是同型号的电视了),后面打补丁——升级软件,增加ID,最后是采取硬件ID才避免这种情况。市场反馈是:这种射频遥控器的需求并不强烈,优势不大,最后不了了之了。
无向遥控器,也就是RF遥控器,目前也没多大实用价值与优势。将来游戏更能看是否用的山。
答:别跟我提海信、海尔这些低档货色,在哥的眼里他们跟骗子无异。RF遥控没有硬件ID(甚至怀疑他们连软件握手协议都没有),这明显是为了追求成本以及恶意炒作的后果,跟这种档次的家伙谈技术,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智商的侮辱。
    个人看法,在配合WiFi的场合,RF遥控非常必要。比如,在客厅看WiFi TV,节目源来自书房内的PC,这时就很需要一个RF遥控器去遥控PC的各种操作了。

3、电视机增加触控屏功能,是否实用?如何用?
目前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没有必要。但是现在的机身按键都做成触摸感应式的了,一般是光感。智能家居里面有专门的触摸控制屏,但是电视没有必要。
答:我也觉得触控屏在家庭场合是用处不大,但在商业场合(比如橱窗电视、数字标牌等)的应用应该有较大需求。
    另外,目前有些电视的机身带有触摸按键,光感应的不多,应该是电容式(静电感应)的比较多。

4、综合来讲,电视朝游戏机发展有希望,但是CPU要跟上才行啊。
答:CPU的性能不是问题,但是可否具体谈谈您的想法呢?多谢先啦!

网友N:
我觉得吧,干嘛的就是干嘛的。有的时候,把一些已有技术攒在一起,就是创新;但有的时候,攒在一起并不会有人买账,因为不符合“生活的逻辑”。
瑞士军刀的功能再多,也无法影响专用的剪刀、水果刀、螺丝刀等刀具的销量。
人们多年看电视形成的习惯,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一个新技术集成到电视机里,集成的好、巧妙的话,人们会去尝试一下,但是,这往往是锦上添花、吃饱饭了之后的饭后水果,而正餐的味道、营养搭配才是王道。好比手机,最重要的还是打电话和短信,足够的待机能力。在此基础上添加的新应用,才有意义,而很多很NB的手机上的NB功能,人们往往是玩几下就再也不动了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玩过。
我感觉,增加蓝牙,传递个语音,是个不错的想法,比如有时候深夜看球、看电影,又不想影响家人休息,可以用一下。无线传输视频,我觉得没太多必要,家庭环境下,机器一般是不动的,一次布线就可以了,而且有线的一般比无线的可靠。
遥控器,红外的就可以满足需求了,是在看不出有什么改进的必要。。
触摸屏,反正我看电视就是图个舒服,窝在沙发里,就动动遥控器换台就可以了,而且很多操作完全可以集成到遥控器里,没必要人再亲自跑到电视机前去按。而且触摸屏还增加了成本。
电视机能否成为游戏机,仁者见仁,我是觉得希望不太大。我们手机里都有游戏,可平时玩这些游戏的时间有多少呢?游戏机除了硬件本身,最重要的还是丰富的游戏软件。任天堂、SONY的游戏机竞争,自身硬件是一方面,有众多游戏厂商的支持更为重要,没有好玩的游戏软件,再强的硬件跑个贪吃蛇,纵然弄成超逼真的效果,也很无聊。而电视朝游戏机发展,我觉得没前途:从性能和用户体验上,不太可能与专用的游戏机抗衡;从软件资源上,也不太看好。。。
我觉得,电视机集成个硬盘录像功能,可能有前途:喜欢的节目想保存下来;或者想看的现场直播的球赛、晚会又没时间看,想定时开机录下来。可以留一个接口,把这个做成可选件(如果做成标准化的接口,将来甚至可以扩展更多的可选件应用);也可以干脆集成到高端机型里,留一个存储设备接口。当然,因为视频存储的数据量大,实时性要求高,涉及到压缩,而一旦有问题很影响用户体验,要做到可靠需要花些功夫。
我才疏学浅,而且喜欢提负面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补充一句:我无意侮辱或者歧视海尔、海信的技术人员,他们其实仍然是好样的。我不屑的是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curse:

楼主:
我觉得吧,干嘛的就是干嘛的。有的时候,把一些已有技术攒在一起,就是创新;但有的时候,攒在一起并不会有人买账,因为不符合“生活的逻辑”。瑞士军刀的功能再多,也无法影响专用的剪刀、水果刀、螺丝刀等刀具的销 ...
引用 网友N:

嗯,这位兄弟说的非常有道理!

可否具体谈谈,那些技术可以往TV上摞,那些又不行呢?多谢先!   :)

网友M:
。。。

补充一句:我无意侮辱或者歧视海尔、海信的技术人员,他们其实仍然是好样的。我不屑的是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curse:
引用 楼主:

。。。。。

楼主:
呵呵,俺不是广州的,俺是深圳的。
没错,俺是一个技术狂热者,但并不是唯技术论者,我也很清楚应用、市场的重要性,但是我非常反感那种利用老百姓不懂技术而故意忽悠炒作的做法,那跟欺骗无异。比如海尔以前宣传的那种全数字全媒体电视机,就是典型的大忽悠。  :curse:

网友M:
回复 楼主:
哈哈,删得不够及时,还是被你看见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哈哈,删得不够及时,还是被你看见了。
引用 网友M:

呵呵,何必删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言论自由嘛,呵呵。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sleepybear兄弟的建议!这里简单谈谈:

1、蓝牙。这个是准备做的了,但是估计前景已经不妙,因为新一代的WiFi标准已经涵盖了蓝牙功能。
2、WiFi。这个见仁见智吧,我在其他地方做的调查,很多人都希望有这个功能,因为一则布线是个麻烦事情,二则不能兼容NB、手机以及其他类似设备,所以有个WiFi确实会方便很多。
3、触摸屏。这点同意,呵呵。不过在商用电视,特别是户外的广告*、橱窗电视等,触控屏倒是很有前景的。
4、游戏机。这个还是留给专业厂家做吧,呵呵。
5、硬盘。实际上,这就是智能电视了。实现起来难度不高,也有类似的产品了,但是用户体验并不好。所以我个人更看好TV变成一个纯粹的显示屏,其他交由PC或者STB来做,这种模式应该更合理一点。

欢迎您继续发表意见!多谢先!  :)

网友M:
WIFI是个好东西,我希望我家所有设备都支持WIFI。
构成一个家庭多媒体中心,非常爽。
1、专业电视与家用电视的区别是很大的,需专门对待;
2、游戏机有点跨行跨领域了;

RF遥控器还搞么?

楼主:
WIFI是个好东西,我希望我家所有设备都支持WIFI。
构成一个家庭多媒体中心,非常爽。
1、专业电视与家用电视的区别是很大的,需专门对待;
2、游戏机有点跨行跨领域了;

RF遥控器还搞么? ...
引用 网友M:

是的,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支持WiFi的人数基本是占压倒性多数的,网上的各种新闻报导也都类似,故此这点看来几无疑义了。

而RF遥控器,正好是作为WiFi的一个补充手段,应该也有前途。比如说,用WiFi把房间里面的PC的视频信号传递到客厅的TV上,这时就涉及对PC的遥控操作了,RF遥控器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呵呵。  :lol

网友:
自从有了机顶盒,电视机厂家几乎都成了一个显示终端厂商了:lol

高清播放器置入电视机,基本上是个趋势,目前的LCD电视似乎都有。
这些高清播放器,基本都带有网络接口和USB HOST(或USB OTG),那么,网络部分似乎是不用操心的了。

至于RF遥控器,如果是操作PC,无线键盘、鼠标可行?

楼主:
在远程操作PC的时候,采用无线键盘、鼠标当然可行。但是用户体验不是太好。
因为用户是坐在(甚至躺在)沙发上的,往往都喜欢单手操作,所以这时需要一个比较特别的、类似手机那样可以单手操作的遥控器。还是有必要单独定做一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