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请一个焊接高手讲解手工焊接 qfp,bga

楼主(2010-07-12):
周六,请一个焊接高手讲解手工焊接 qfp,bga
BGA 焊接一直是俺最头疼的问题。
他跟俺说,BGA焊接,如果掌握技巧的话,手工焊接效果,比用价值超过奥迪的焊接台效果还好!效率更高。

网友A:
找个修理手机的成手,一切OK,

网友A:
:lol,领会错了楼主的意思了,sorry

网友B:
这里面的技术和经验太多了

网友C:
QFP没啥好说的,手工。
BGA,我觉得,还是上台子焊的好。本来就不是给手工焊的东西,手工焊的技术再高,成品率也不及机器,保不齐焊不好。BGA片子焊接前一般都要烘烤24小时的,以保证焊接质量。BGA的片子一般都是比较贵的,废两片片子(芯片本身的成本、没有备片时导致的重采购从而延长研发时间)、植球、虚焊导致的研发人力成本浪费等等可能就把省下的焊接费抵消了,还闹心。
我们连QFN的都是按BGA来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