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ewuyi大侠,帮忙看下这个热电偶测量电路

楼主:
找了论坛上面所有热电偶测量的帖子,没有有尾的,在你的博客上面看到的这个电路,参考MCP609(芯片资料上也有这个电路),请教几个问题:
1.热敏电阻温度补偿在那一块,好像没有见到?
2.运放基准电压Vref有什么作用?
3.+5V加一个510K和330K电阻分压做什么用的?
多谢了……

楼主(2010-07-12):
顶一下,路过的朋友谁做过也帮个忙呀……

楼主:
再来踩踩,那位有可以用的,可以给我参考一下不?

网友A:
由于系统是+5V单电源供电,加Vref和510K、330K电阻分压,都是为了使仪表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共模电压都在合适的范围内,保证运放线性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天神下凡,呵呵,那热电偶补偿没有呀,Vref好像是拿来补偿用的,看下边公式, ,但是我觉得应该先经过补偿再进入运放吧,原文看着个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556/archives/2007/36638.html,多谢帮忙……

楼主:
高手怎么都不见了呀……

网友B:
谈谈我的看法,6楼的公式好像不对啊,应该是+Vref(R4/R3),而不是+Vref,.+5V加一个510K和330K电阻分压是为了给前级输入运放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到下一级的差分放大的时候,差值里面含有这个直流分量和热电偶的冷端补偿量,所以应加个补偿Vref去除这个冷端补偿量,输出正是4.096+热电动势···
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

楼主:
8# zptonghua 恩,对应该是+Vref(R4/R3),而不是+Vref,看我这个截图是MCP609的datesheet也有错,呵呵……
(^差值里面含有这个直流分量和热电偶的冷端补偿量^)这句话看不懂,为什么会含有热电偶的冷端补偿量呢,能不能给我详细解释一下,多谢了……

网友B:
#9楼
你自己算算看···

楼主:
10# zptonghua 啊,你说的是对的,是这个图有错。
“到下一级的差分放大的时候,差值里面含有这个直流分量和热电偶的冷端补偿量”好像不对吧,前面都没有加冷端补偿,怎么出现冷端补偿量呢……

网友B:
冷端补偿量含在了Vref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呀,这个是我发邮件请教他得到的回复:
1、温度补偿不应该在这个电路中体现,既然选择了MCU,再外接一个热敏电阻做补偿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2、Vref的作用在于提高输出零点,这样可以使用单电源供电。
3、510K和330K分压的作用是给热电偶提供一个偏置电压。
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C:
学习了,顺便问一下,R1=1M是用来干什么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个具体怎么分析也不知道,反正好多热电偶测量的电路都是这么接的,还有一个问题:热电偶偏置电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我之前说过了,给热电偶提供偏置就是为了是输入信号在单电源工作的放大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天神下凡,还不是太懂,具体过程能不能给我详细分析一下……
1.热电偶输入mv级的,可能不在运放的线性范围之内,所以才加一个偏置电路?
2.到下一级的差分放大的时候,差值里面就会含有这个直流分量,怎么消除?
3.偏置电路的电压如何选择的,是不是在电源电压一半左右?
PS:俺是菜鸟,还请多多谅解……多谢

网友D:
上拉电阻在这里只起开路报警或检测的作用。要不然没有链接热电偶或开路的时候是悬浮状态,会有误动作。
另外个人不建议采用这种分离元件做差分放大,批量生产麻烦,直接采用一个差分放大器应该比这三颗运放贵不了多少米

楼主:
哎,一个人一个说法,也不给说透彻点,搞的我们这些菜鸟真是晕了……

网友A:
1、对
2、这个偏执的直流信号是共模信号,在后面的差动放大处消除了。
3、通常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天神大哥了,还是基础没打牢,得认真看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神大哥,再问你个问题:如果我这里的运放采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话,热电偶就不需要偏置电路了吧……

网友A:
对,但是要注意仪表放大器输入级要有直流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算是搞好了,多谢天神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