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V耐压的N沟道MOS管

楼主(2010-07-12):
我现在用设计500V开关电源
打算用开关芯片:TNY276  和 MOS管:STP4NM60-DPAK
但是 STP4NM60-DPAK 的耐压只有 600V ,
我怕耐压不够,想找耐压高一点的MOS管代替。
有谁知道可以代替STP4NM60-DPAK 的MOS管吗?800V的也可以。最好1000V
封装也要一样的。

楼主:
请各位大狭指教。

网友A:
1000V的基本上都是大功率的,耐压再高就直接跳1500V了,贵得要命。建议用900V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