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工程總是出現分配地址空間錯誤????

楼主(2010-07-12):
請前輩們幫幫忙解決一下,多謝了!工程如附件

网友A:
提示的错误如下:咋办呢
Linking..
LMM info: area 'InterruptRAM' uses 55 bytes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virtual_registers' uses 2 bytes in SRAM page 0
!E <command line switches>(1722): Cannot allocate space for 536870902 bytes for 'bss' area
!E <command line switches>(1722): Cannot allocate space for -4 bytes for 'bss' area
C:\PROGRA~1\Cypress\Common\CY110F~1\tools\make: *** [output/Button_26_20434.rom] Error 1

网友B:
应该只要修改 project ->setting ->stack page offset-> 0x80

楼主:
試了一下,還是不行啊!

楼主:
怎麼辦呀???

网友C:
你CSA 没有任何button

网友B:
刚才看了下 你的capsense button 没有配置到具体的pi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