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管 栅极反向二极管 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7-12):
  如上图中二极管 起到什么作用呀,以前电路中由此 反接二极管电路,后来没有接的情况下 电源工作了一小会儿 管子就爆掉了,管子发烫的很,请问 管子发烫击穿的原因是不是跟 电路中的二极管有 关系,还有  栅极阻尼电阻 跟反向二极管 串联的那个电阻的取值该如何 选取,多谢指点,。、。、

网友A:
把你的电路各元件数值以及功率管型号控制芯片型号注明。
什么芯片,还有CS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PWM ic是 UC3845N ,CS 是 3845的电流反馈端,功率管是2SK2610,这是 山特UPS C3K中的充电电路整个电路没有画,只是大概描述了一下, 检查发现 3845的6P输出 限流电阻跟上图中反向二极管 电路 全部烧断,所以 以上两支电阻 的阻值不能确定,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补充一下 电源的电压输入是 AC220,  求 栅极阻尼电阻跟 反向二极管串联的那个电阻的阻值, 上次烧管子的情况是, 栅极阻尼电阻 用33欧 电阻代替,反向二极管电路没有 接,接通电源一小会儿后 就跳闸了,发现 功率管 发烫 击穿,会不会 跟上图中 反向二极管电路 有 关系,谢谢

楼主:
目前的状况还是 功率管 发烫, 但是空载就没事,等待 指点,。。。

网友B:
RES2和D组成MOS快速关断电路。
从你的描述来看,我觉得可能是不接这个支路时,由于MOS关断时间长,开关管上出现高电压大电流的叠加,从而导致过热损坏。
D要选用反向恢复速度快的类型,RES2阻值越小MOS关断越快,越不容易出现电压电流的叠加,RES2取值应远小于270欧的那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O(∩_∩)O谢谢

网友C:
这个是加速关断用的,如果没用此二极管而造成mos发热严重,那么你的开关尖峰应该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