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豕豕的求助!

楼主(2010-07-12):
各位前辈你好!请帮我看看该电路图里面的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该怎么选用!谢谢!

       二极管D9、11是贴片的!上面标的字符是R37  fP927

       二极管D6、7是贴片的!上面标的字符是P938  U1J

       都是ON品牌的!

网友A:
此电路两支8050的用法比较奇怪。看不出用这两支8050是何目的。

楼主:
:loveliness:各位大哥请继续参与!是ON牌的贴片二极管!有丝印但不知道什么型号!请大家看电路分析!谢谢!:handshake

网友B:
惭愧!上午看了下,有点不知所以然呐!

网友C:
把变压器的同名端标出来啊。

网友D:
看上去像是个硬开关半桥的结构,那几个二级管用快恢复的就可以了。
左上角没看明白,能请楼主解释一下吗?

楼主:
我把该二极管贴出来吧!

楼主:
就是不知道以上图片里的二级管具体是什么型号!请大家帮忙看看呀!谢谢!

网友E:
R17是MRA4007T3

楼主:
谢谢11楼!U1J是UIJC44  即MURC160T3

loveliness:以上二极管已解决!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和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了!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