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电压比较器影响前级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我的电路前级是小信号放大1000倍的样子,出来后没有什么问题,我需要将它转换成方波,但是接上LM311后,前级出来的波形就失真变形了,去掉以后又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压比较是用的上拉电阻方式.....

问题补充:

我没有负反馈.....电路里面电容都没有出现,然后就是我们三组都是一样的先放大然后过LM311,导致前级波形失真....换成LM393比较器,就不影响前级波形

网友A:
加一级跟随后再进311

网友A:
三级管就不必用了。

网友B:
明明那支三极管在芯片内部,楼上叫楼主不要用?

网友A:
哈哈,没看仔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在芯片内部。我用LM393比较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前级信号。
另外补充一下,接上图中R12和R18后才有影响,不接的话也不影响前级信号

网友B:
6楼:
你的图中,看不出R12接到哪里去了,也看不出LM311使用的电源。
请贴完整的图。

网友C:
搞不好是电源没有处理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用的外部的电源,是比较好的那种电源,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可能是LM111高低电平转换的噪声从电源耦合到前级了。

网友E:
基本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的 加个射随就好了

网友F:
这个看一下波形才能知道如何回答

网友G(2015-11-24):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相同问题,LM311电路几乎相同,多了7脚、2脚间加1M电阻。
我的前级是个电容出来的斜坡三角波,LM311跳变点位置斜坡畸变。
按上面建议修改:LM311同相输入前加了单位增益,反相来自信号发生器直流。没用,311跳变点,同相输入畸变。
LM393没这个现象? 试一试

网友H:
感觉像是信号超出差模输入范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感觉像是信号超出差模输入范围了

手册里没见过这个值,差模输入指什么?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差么?

网友G:
换LM393试了下,393跳变位置前级畸变比311的小些,但还是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手册里没见过这个值,差模输入指什么?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差么?

你的输入信号是多大?比较器电源是多大?

网友G:
同相输入约0 ~ 7.5V, 反相是直流,电源是-15、+15

网友I:
LM311的两个输入端之间有两个反向并联的保护二极管,
你想象一下两个二极管,如果差分电压高于PN结压降,则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被钳位到0.7V左右,不再是高阻状态了。
LM393是比较器,没有这两个二极管,所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