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sim900和EM310选择那个呢?

楼主(2010-07-12):
sim900是simcom最新的产品代替sim300,说是NXP的芯片。
EM310是HW最新的代替GTM900的,使TI芯。
价格差不多量产100左右,样品115左右?
请有使用过的大侠给比较比较。

网友A:
都差不多,你可以从体积、封装形式等方面来考虑。还有应用方式,如果系统内置协议栈,希望采用PPP拨号,可以随便选;如果想用模块内部的协议栈,那最好固定一个系列,毕竟各个厂家的扩展指令都有所不同,流程也有所不同

楼主:
这两款都是内置TCP/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