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f 和 sscanf 使用中容易死机

楼主(2010-07-12):
sprintf 和 sscanf
在程序中使用,很容易死机!

是不是这些文件不可以用呢?

网友A:
你是怎么用的?

楼主:
sprintf ((char *)ascBuff, "%.3f", data)

sscanf((char*)ascBuff,"%f",  &data);

网友B:
缓冲区ascBuff是否太小了?

楼主:
30     长度

一般建议多少呢!

网友B:
你看看手册吧,我也不知道。

楼主:
哪里有手册呀!

呵呵

在MDK 中也没有说明

网友B:
哪里有手册呀!

呵呵

在MDK 中也没有说明
引用 楼主:

那就自己试验一下吧,:P

网友C:
堆栈有多少?貌似那几个函数嵌套很深啊。

楼主:
是呀,我把启动文件中的堆栈已经修改成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以前的是
Stack_Size      EQU     0x00000200

我在测试一下, 希望是这个低级问题!!

呵呵

网友D:
这两个函数使用了变参,变参压栈的东西太多。
你的data声明的时候是什么类型?

楼主:
data 是FLOAT 的
呵呵
现在把堆栈 放到 2K 了
好了
明天就可以结贴了

网友A:
你不会是在中断和主函数里都用了吧?

网友E:
我也是啊  还不如自己写的函数好使

楼主:
没有在中断函数中调用这两个函数

自己写的没有调用,库中的功能强大 ,库中的也方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呵呵

网友F:
呵呵.

微软升级了这2个函数sprintf_s,就是因为安全问题.你还是好好考虑缓冲区大小

楼主: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从目前上看是没哟什么问题,但是这个缓冲区到底该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查,
可以给个参考吗!

网友G:
尽量不要在中断里调用这些函数

网友H:
LZ应该找一个该函数实现的代码研究一下,

楼主:
这些代码不对外公开的

网友A:
看linux,libc等代码即可

楼主:
呵呵  我小学毕业 , 这些东西师傅没有教过呀
入地无门呀
哈哈

网友B:
呵呵  我小学毕业 , 这些东西师傅没有教过呀
入地无门呀
哈哈
引用 楼主:

呵呵,小学毕业就玩单片机了,你要是入地无门,我们可就要无地自容啦,:lol

网友I(2011-02-24):
楼主没有给出结论,我来下个结论

在调用sprintf和printf等有变量格式化输出函数时,确实要把stack设大点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设大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