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求救:USB虚拟串口问题

楼主(2010-07-12):
USB VirtualCOMPort程序烧到STM32F103VCT6芯片,在主机有弹出设备安装驱动提示,但是找不到驱动(首先要说明一点就是,这个程序在STM32F103ZE里是可以正确识别并成功安装驱动,程序并没有修改什么)。
问:1.能弹出这种提示是说明枚举到了哪个步骤?
      2.为什么会出现驱动安装不成功?
(如果我有什么没有提供清楚的还请各位大侠直说,谢谢!)

网友A:
PC不会自动找到驱动,你要指定驱动程序所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