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接口用什么单片机驱动

楼主(2010-07-12):
发现很多3g模块都带pcm接口,单片机一般都有iis接口,iis可以驱动pcm吗?或者用io口模拟pcm接口,如果不行有没有芯片可以转换呀?

网友A:
PCM是数字业务用的,需接专门电路或高速处理器,操控模块则用串口。

楼主:
有什么专门电路呀,用9260的ssp总线可以模拟pcm总线吗,

网友A:
建议先看模块手册弄清PCM接口的规范。

网友B:
9260 SSP支持PCM,TF,RF短接连FRMSYNC,TK,RK短接接B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