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请问各位,现在还有MZ28的模块卖吗,是不是已经停产了啊?
还有如果选用TC35I这个模块,他跟单片机连接的外围电路是不是很复杂?

网友A:
外围电路都差不多,买易购的为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外围电路指的是模块与模块之间的电路还是指单个模块自己的电路图呢

网友A:
不存在什么“模块与模块之间的电路”,模块内部电路也不必关心,模块的外围电路指使模块可以正常工作的必要的外部电路,包括电源、SIM卡,启动电路等,如果要用到语音还包括音频电路,所有的GSM/GPRS模块的外围电路都差不多,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那比如说GSM模块TC35I和单片机MSP430F149相连,只需要把他们的串口连起来,再加上GSM的外围电路,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吗

网友B:
按手册接,没错

楼主:
请问下你说的手册是什么东西啊?
7# zc3909

网友A:
手册就是器件手册,英文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