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请问下各位,MSP430F149的TTL电平是多少的啊

网友A:
手册中有没有,映像中0~0.25为低,0.25~3.3为高吧,具体看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是不是TTL电平呢

网友B:
3V TTL标准是高电平大于等于2V,低电平小于等于0.8V,但不少器件的IO具有施密特特性,具体要看相应的器件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问一下,MSP430F149能接受TTL电平吗
5# xuce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