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中include不起作用

楼主(2010-07-12):
用IAR5.11B环境,ATMEGA88单片机。使用#include<iom88.h>语句,在这个iom88.h中有定义#define PD7 7,在程序中直接使用PD7,编译时结果提示“PD7” is undefined,为何?我记的是include了就可以直接调用了呀。难道是IAR for avr这个软件的问题。

网友A:
你确认
#define PD7  7
上面没有
#if XXX
下面没有
#endif
?

楼主:
没注意看,刚看了一下,有定义
#ifdef ENABLE_BIT_DEFINITIONS

/* Bit definitions for use with the IAR Assembler
   The Register Bit names are represented by their bit number (0-7).
*/
只是用于Assembler,不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