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和 TNY 开关电源 Y 电容为什么用法不一样?

楼主(2010-07-12):
TOP 开关电源的 Y 电容 是一端接高压的地,一端接次极的地。
TNY 开关电源的 Y 电容 是一端接高压的电源,一端接次极的地。
为什么接法不一样?工作原理不是差不多的吗?
要是接反了会有什么影响?
请教个大狭指教。。。

网友A:
两种接法无大区别。
只要注意到“高压的电源”和“高压的地”之间有个相当大的电容(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就明白了。

楼主:
那能不能把TNY 开关电源的 Y 电容 一端接高压的地,一端接次极的地?
这样看起来也比较舒服,自我感觉这样效果要好一点。

网友A:
3楼:
应该可以。

网友B: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EMI和surge的效果有很大的差异啊。好像考察的是surge的效果的。关系的L对地,N对地的效果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