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经典

楼主(2010-07-12):
人体秤 传感器接线.zip (22 Bytes) 现在我买了一个称重传感器,但是不知道传感器经放大后的电压和物重之间的关系,请高手指点指点,或者怎样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是测量?怎样测量?、谢谢

楼主:
参数就在上面

楼主:
人体秤传感器技术参数:
额定载荷:50kg
额定输出:1+-0.1(mv/v)
零点输出:+-0.3(mv/v)
输入电阻:1000欧姆
输出电阻:1000欧姆
激励电压:5至10v
非线性:0.2(%F.S)
滞后:0.2(%F.S)
重复性:0.1(%F.S)
蠕变:0.1(%F.S)
使用温度:—10---+50摄氏度
零点输出温度影响:0.2(%F.S/10摄氏度)
额定输出影响:0.3(%F.S/10摄氏度)
绝缘电阻:2000欧姆
每四支为一组,灵敏度分散误差:+-0.15(%F.S)
过载能力:150(%F.S)
接线:2支传感器是一个正桥,2支传感器的黑和黑接 白和白接 做输出信号,  2根红线

输入一个做电压+ 一个做电压-
就只有这些,望指点

楼主:
现在我买了一个称重传感器,但是不知道传感器经放大后的电压和物重之间的关系,请高手指点指点,或者怎样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是测量?怎样测量?、谢谢

参数见上面

网友A:
拿个秤砣标定下不就完了么

网友B:
加上激励电压,挂上标准砝码,测输出电压

楼主:
50kg的啊,哪有那么大标准,再说四个加起来就是200kg??

网友C:
你的文件空的。
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供桥电压*灵敏度
比如,10V供桥时,满量程50kg时,输出=10V*1mV/V=10mv

网友D:
看不到哦

网友E:
实际重物测几次
看看数据
你就应该会了

网友F:
此标题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