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噪声大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磷酸铁锂电池出来的+24V通过DCDC隔离模块得到+12V(几路,都是共地的),+12V分别给主CPU板,信号处理板,功放板等电路板。功放板接speaker,功放板还有主CPU板的音频线连接。发现这样接speaker有很大的噪音,观察功放板的电源波形很好,+12V很稳。是要将功放板接到speaker的线用屏蔽线?(现在没有用)另,主CPU板用外接的+12V电源,speaker就没有很大的噪音。这个现象怎么解释比较好?

网友A:
隔离模块的原因

网友B:
加强滤波,如不能奏效,换合适的DCDC模块。

楼主:
DCDC模块是cosel的,一般应该没有问题吧?滤波是在电源处滤吗?但是用示波器看很好。

网友:
功放板的地线与其他板分开走。最后单点接地看看会不会好点。